通讯三菱FXPLC,如何设置多状态地址指示灯

楼主(2022-08-10):
第一次接触威纶通HMI,之前都是用台达的,plc根据外部状态,例如到达一个位置会mov 1  d10,到另一个位置mov 2 d10,少的六七种状态,多的三十多种,触摸屏读取d10,并显示对应文字说明和图片,但是威纶通我怎么设置,图片就只能设置2种,而且0状态默认空的,没有图片,也设置不了,求大神指点解决

网友A:
1,多状态指示灯-》模式:选择“数据”;

2,属性-》状态数:指定状态数,最多256种状态。

网友A:
增加状态图片的步骤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状态图片的步骤如下:



那个操作区上灰色的,不能点,是不是选择的图片状态数要和我设置的要一样,如果我选的状态只有2种,图片就只能选择0和1,2设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状态图片的步骤如下:



  比如这个,状态只有0和1,0我是空的,但是删不掉,新增2 3 4的状态也操作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状态图片的步骤如下:



图库里复制,怎么复制,哪里的图库,没找着

网友B:
图库好像只能位图导入

网友B:
每个状态位对应一个对应的位图,但是你要注意,不要出现类似比如状态25(但是你触摸屏没有组态状态25),就会出现空白显示,最好在PLC里面数据限制最大数

网友C:
可以以多状态文字显示,目前我找到的多状态图片最多只有4种状态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