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转以太网通过XD1.0替代EM277模块在汽车零件组装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2-08-10):
S7-200扩展一个EM277,通过以太网连接到3米以外的PC机上,然后用兴达易控PPI-ETH-XD1.0以太网模块连接到工控机,即可对200PLC数据采集监控,上下载程序
调试
关键词
汽车零件组装系统

项目要求
根据汽车行业最新零件要求,产品过程数据要有记录,并可追溯性,所以要把PLC数据存放到电脑上;
设备硬件
西门子PLC(S7-200,CPU226双端口),西门子10寸触摸屏,气密检测仪器;
通讯接口
端口0与气密检测仪器进行485通讯通讯,端口1与触摸屏PPI通讯;

1.png根据项目的要求,现PLC已无多余的通讯接口,思路如下:
1.存储在触摸屏中,通过存储卡进行数据存储和转存;
2.把端口1空出,触摸屏另外找接口安装;
3.用兴达易控PPI-ETH-XD1.0产品连接到端口上,然后触摸屏连接到产品的直连接口上,通过以太网接口连接PC机上;
4.在PLC增加EM277模块,通过EM277的模块,增加PPI-ETH-XD1.0产品,然后通过以太网与PC机通讯;
方案一:因为西门子的触摸屏的存储空间有限,不可能存储的多少数据,增加存储卡最大的存储也是1G,需要每天的转存数据,操作非常的麻烦,而且另一个问题是,要编写触摸屏配方程序,所以这个方案不是最优的方法;
方案二:把端口1与PC机连接,进行PPI协议或者自由口通讯,自由口需要对程序进行编程,PPI协议需要对西门子的通讯协议非常的熟悉,这个方法编程工作量大,对通讯协议了解要求比较高,所以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方案三:最后通过对PPI-ETH-XD1.0产品程序升级,使得能与EM277通讯, S7-200扩展一个EM277,通过以太网连接到3米以外的PC机上,然后用PPI-ETH-XD1.0以太网通讯协议进行编程,进行了数据的采集,这个方案成功。
个人使用建议:方案三中如果是与LABVIEW通讯编程,应优先考虑以太网通讯,不用OPC通讯协议那样进行复杂的设置和操作,直接调用他们的现成的以太网协议,比OPC速度快还方便;
通讯协议可以看软件查看(如图一),和(图二)

(图一)

(图二)
点击图一的NetDevice通讯测试软件,然后输入图二的IP地址,并设置好的EM277的地址与这一制,DB中选择M,I,Q,W(D),后面选择字节数的开始地址,或者,这样下面就会出现通讯码,把这个通讯码用以太网写入格式发出,就可以接收到需要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