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控制器motor off

楼主(2022-08-10):
刘工,您好!我现在使用DMC4050,我的目的是:不接任何电机和驱动器的情况下,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它发出来的脉冲信号。但是现在我只要发BG命令,它就报motor off,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已解决。哈哈哈哈哈

网友A:
提示信息“20 Begin not valid with motor off”,内容为电机关闭状态下不能开始运动。在开始运动前。控制器逻辑上需要处于“电机被打开”的状态。单就这个逻辑本身而言,与电机物理上是不是真实存在,是不是通电了没有直接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先用SH指令“打开电机”。

如果控制器上一个标着mo的跳线没有短接路的话,控制器出厂状态就是“电机被打开”。

如果用了SH指令依然有这个提示信息,说明有些原因使“电机打开”这个额逻辑状态自动变化了。控制器本身有一些自动保护功能,会自动“关闭电机”。可以在SH指令前先设置个指令OE0或OEA=0,关闭这些保护功能。

控制器出厂状态下,这些保护功能也都是默认关闭的。

给控制器做个master reset(出厂复位),也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信息“20 Begin not valid with motor off”,内容为电机关闭状态下不能开始运动。在开始运动前。控制器逻辑上需要处于“电机被打开”的状态。单就这个逻辑本身而言,与电机物...



非常感谢刘工的回复!问题昨天已经解决。确实是把OE关闭就行了。翻了两天的数据手册才找到这个点

(PS:刘工,上海微敏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mttc.cn)这个是你们的官网吗?想下载资料,但是注册不了账号额,提示邮箱地址错误,但是填写注册信息的时候根本没有邮箱一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刘工,上海微敏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mttc.cn)这个是你们的官网吗?想下载资料,但是注册不了账号额,提示邮箱地址错误,但是填写注册信息的时候根本没有邮箱一栏)



我离开上海微敏自控技术有限公司也有年头了。刚问了一下前同事,好像注册新账户是有点什么问题,不过,公司大部份资料应该也都可以从工控网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