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方检视不显示具体内容

楼主(2022-08-11):
新下载EBPRO  6.07.02.273触摸屏编程软件.,在做配方功能时,离线模拟,配方检视不显示内容,参数设置里没有配方这一栏,HMI选IE系列,在资料/历史栏,选配方数据库并做好配方数据,(跟着教程学编的,)为什么显示不了呢?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让你猜一猜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把机型换成CMT系列,配方检视列表可以显示具体内容了,但是COMMAND的操作又有点不正常,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原因。我的系统是WIN7的,不知软件方面有没有问题。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机型选CMT系列,可以正常显示配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