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协议连接富凌DZB3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楼主(2022-08-11):
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协议连接富凌DZB3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协议连接富凌DZB300系列变频器配置方法

案例介绍:改造项目原系统的1200plc连接了多台富凌DXB300系列变频器,出现干扰导致间断性变频器报警,重启之后能恢复正常,现在采用兴达易控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1200plc经过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实现Profinet转modbus协议的互转。

博图里的配置

网络视图里安装GSD文件,建立modbus与Profinet连接驱动

在硬件目录里选择刚才安装的GSD驱动文件

到工作区域里连接1200PLC(1200PLC的IP地址与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保持一致)

可对系统多个网关进行重命名,也可默认,

选中兴达易控Profinet网关右击选择分配设备名称、

注意:分配设备名称与自定义设置的名称保持一致,否则有可能连接失败,本案例保持默认

进入Profinet设备视图里,选择网关通讯的最大输入输出字节

输入1440字节

输出1440字节

原则是选择的字节大小不小于实际读写字节的长即可,案例选择各位32双字,配置下载到PLC

测试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情况

将1200PLC转至在线,

打开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简易配置网关的读写通信参数,

打开调试助手,数据读写成功

打开DZB300系列变频器使用手册。

通过手册对变频器通讯参数进行设置,F6串行通讯组

1、F6.00为通讯地址,设定范围1-247,0为广播地址,正常使用过程中均把变频器当做从站故地址需设置为1-247,通讯地址在通讯网络中具有唯一性,这是实现PLC与变频器点对点通讯的基础。

2、F6.01 通讯传送速度,设定范围1.2-38.4kbps,此参数用来设定PLC与各变频器之间传输速率。

3、F6.02 通讯格式,通讯格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系统中PLC与各变频器通讯速率及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注:其他参数例如通讯应答延时、通讯超时时间等参数可以使用变频器默认参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更改。

DZB300系列变频器通讯协议是一种异步串行的主从Modbus通讯协议,网络中只有一个主机能够建立协议,其他从站只能通过提供数据响应主机的命令。

三、功能码说明

1、命令码03H:读取N个字(word)最多可以梁旭读取16个字。

实例:通过读取1001H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1001H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QW10形成映射,通过判断QW10的值来判断变频器的状态,若QW=1H即表示正转运行中,2H表示反转运行中,3H表示待机中,4H表示故障中。

变频器Modbus地址表,R表示只读,W/R表示可读可写。

2、命令码06H:写入一个字(Word)

实例:通过给Modbus地址1000H赋值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和停止。

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变频器地址1000H对应PLC内部寄存器为QW20,当给QW20赋值1H时变频器会正转运行,若要想变频器停止运行,需要给QW20赋值5H

注意: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表来看,也可以进行不同的赋值来实现正反转和紧急停止等功能。

变频器控制命令Modbus地址表

以上就是西门子1200PLC无需其他的编程,无需了解Profinet通信协议,只需要对变频器RTU通讯参数配置,即可实现由西门子1200PLC通过兴达易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实现Profinet与modbus协议的互转,并且对各个变频器有抗干扰作用,确保现场设备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