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跳线分层方法

楼主(2022-08-11):
如图想要达到跳线的分层,如果不知道方法跳线会重叠在一起。

首先要打开端子图表模,打开属性选项

找到跳线间距,修改一个合适的间距就可以啦,简单吧!

最后调整模板中的端子跳线占位符文本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端子满了如何自动换页呢

网友A:
设置ROW 数量,原模板是200 所以没换,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端子满了如何自动换页呢



在主数据中选择需要的模板打开后,右击选择属性可以看到行数默认的是200,

如果你是选择报表是插入的要手动选择筛选器来确定端子的行数,如果是页输出就不用管了自动到下一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ROW 数量,原模板是200 所以没换,OK



对头,可以按照自己建立的表格的行高大小输入相应的行数,试两遍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做3层的时候又卡住了,当我把第三行端子引线拉上去时,它不显示。

只能拉到DATE AREA的边界,但这线也没碰到端子,这个要怎么弄。image.pngimage.pngimage.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试出来了,在表2加一根竖线



不错啊!多试试就理解了!记得保存备份模板表格。

网友B(2022-10-14):
我是一名工程师,带中、高级职称,可以协助办资质/招投标/上项目。找单位

网友C(2022-12-09):
可以,楼主威武

网友D(2023-11-04):
全网最全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