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英威腾Goodrive200A配置案例

楼主(2022-08-11):
本案例是ModbusProfinet网关连接英威腾变频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小疆智控ModbusProfinet网关GW-PN5001一台,英威腾Goodrive200A变频器一台。

配置方法:

1、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

4、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5、下载配置到PLC

6、打开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7、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8、设置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9、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10、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11、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12、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3、根据变频器手册可得知所需的参数寄存器地址,比如控制命令地址为2000H(十进制为8192)

14、根据功能码选择0610功能码;

15、以06功能码为例,填写10进制寄存器地址;

16、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中的Q地址起始地址,写入对应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