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RS485Modbus网关M2AC系列伺服驱动器配置方法

楼主(2022-08-11):
Profinet转RS485Modbus网关M2AC系列伺服驱动器配置方法

利用兴达易控Profinet转RS485Modbus网关把鸣志M2AC系列PLC接入到1200Profinet总线上,实现驱动器的Modbus转Profinet网络的互转,PLC无需编程可实现只要经过简单配置可轻松实现

在博图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添加1200PLC,并加载RS485转Profinet网关GSD文件,在设备视图添加兴达易控的GSD文件驱动

连接RS485转Profinet网关到1200PLC

分配网关IP地址及设备名称,与博图里配置的IP地址一致

给RS485转Profinet网关配置通信字节总长度,(字节长度不小于实际连接RTU驱动器的字节数总和)

添加网关通信字节长度,并下载的1200PLC

打开伺服驱动器手册,通过手册对驱动器P-7X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

P-78为RS458波特率,通信中的上电后生效波特率。该值配置后将立即被保存但不会立即生效,直到下次上电才生效。

波特率越大数据传输速度越快,上位机与变频器波特率必须一致,否则无法通讯。

P-79 RS-485通讯地址,范围为1-32。 该通讯地址仅对RS485及Modbus/RTU驱动器的地址,对于RS232通讯不需要该地址。

注:

M2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通讯格式固为

8、N、1即数据位8,停止位1,奇偶校验为无校验。

系统中PLC与各驱动器器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部分参数设定时必须在伺服OFF时才能设定有效,否则无效,例如站号,波特率等。

功能码说明

伺服驱动器支持以下功能码

1、命令码03H:读取寄存器数据。

实例:配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通过读取起始地址为40005(编码器实际位置)的数据,为32位数据。主要用于位置模式下的闭环反馈系统以提高定位精度。

Modbus地址表

2、命令码06H:写入单寄存器

实例:通过给Modbus地址40030赋值来写入电机运行速度。例如修改点动速度为500转/MIN

根据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地址40030对应PLC内部寄存器为QW50.项目中对于参数占用字节数还需要注意,部分参数占用4字节也有占用2字节的。程序中需要注意。

Modbus地址表

经过上面简单配置即可实现了伺服驱动modbus转Profinet协议转换,大大节省了编程维护的成本,以上就是利用兴达易控RS485Modbus转Profinet网关对鸣志M2AC伺服驱动器只需在博图里配置rtu通讯参数及通信指令,无需更改PLC里的程序实现RS485modbus转Profinet的配置与1200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