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脉冲输出

楼主(2022-08-11):
三菱FX5U的脉冲输出是多少伏呀?

网友A:
NPN输出,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伏。

网友A:
反正不是3V也不是5V也不是12V

网友B:
看外部电源的 一般24V

网友C:
24V,但这个电压你只能用示波器才能测出来

网友D:
集电极输出就是24V,差分输出5V

网友E:
输出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是24V



是不是COM接0V的话  输出就是0V

网友F(2022-09-28):
集电极输出24V,用万用表量集电极输出12V,输出com端接0V要晶体管是漏型,输出com端接24V要晶体管是原型

差分输出5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输出是24V】进行回复:        ---------------------------------------------------...



F5U输出公共端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