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解惑

楼主(2022-08-12):
最近在学习citect与AB通讯,但是通讯成功后citect运行画面不动,会有找不到服务器错误,求助各位大佬帮忙解惑啊!!!!!

网友A:
我以为你说的是client,百度了一下发现是豪维的上位软件citect,这个好像市场占有率不高啊,最好还是找官方技术处理。

找不到服务器,你排查一下你的网络通着没,然后确认下谁是服务器,谁是客户端,一点点慢慢分析问题。

不排除软件驱动有问题,最好是找豪维的技术协助一下。或者要个例程或者说明文档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说的是client,百度了一下发现是豪维的上位软件citect,这个好像市场占有率不高啊,最好还是找官方技术处理。找不到服务器,你排查一下你的网络通着没,然后确认下谁是服务器,谁是客户端,一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