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在无线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22-08-12):
LabVIEW在无线设备中的应用

利用IrDA技术,设备通信可通过无线红外接口实现。在LabVIEW中,两个运行在不同计算机上的VI可利用内置IrDA功能进行通信。例如,在台式计算机上创建一个运行测试并采集测试结果的VI。而采集到的数据则通过红外光束传输至另一台计算机。

蓝牙(Bluetooth)技术实现了蓝牙设备间无线射频范围内灵活且低功耗的通信。在LabVIEW中,两个运行在不同计算机或Mobile设备上的VI可利用蓝牙功能进行通信。

IrDA客户端/服务器网络概述

IrDA网络与独立TCP/IP网络相似,只要网络地址唯一,便可任意分配IP地址。由于IrDA是动态网络,而设备会频繁地出入网络,故不存在固定的IrDA地址供客户端在建立与服务器的通信时调用。检测到计算机后网络将每个设备以名称加以标识(通常由用户指定)并动态生成唯一的32位ID。

在无线网络上创建设备间通信的过程中,IrDA设备作为一个服务器,监视网络上试图建立通信的设备。服务器会创建一个侦听器以侦听所有接入网络的设备,而不是通过指定某个地址打开连接方可确定该设备是否已与网络相连。与在TCP中打开端口相似,侦听器将访问服务器上被称为信息访问服务(IAS)的数据库的自由条目,以此创建服务。该数据库最多可包括128个条目。每个IAS数据库中的服务被分配到一个编号范围在0到127的逻辑服务访问点选择器(LSAP-SEL),以及对应的服务ID,即一个标识服务的字符串。

客户端通过服务ID查询数据库以找到LSAP-SEL号。LSAP-SEL号一旦建立,设备间的通信便可开始。

例如,以服务ID的温度来识别服务,这样当服务器与客户端的连接建立后,服务器便向客户机发送一组温度数据。接着,服务器将侦听请求服务ID温度的客户端。与网络连接后,客户端向服务器发送服务温度,继而建立了服务的LSAP-SEL号。接着,客户端向服务器查询与温度服务相对应的LSAP-SEL号。LSAP-SEL号建立后,服务器便向客户端发送温度数据。

请登录Infrared Data Association网站查询IrDA技术的详细信息。

LabVIEW的IrDA通信模型

当计算机上安装了符合IrDA标准且能正常工作的红外设备后,便可开始创建IrDA程序。

要在不同计算机上运行的VI间建立无线通信,可通过IrDA函数创建IrDA服务器。服务器在其自身和远程计算机之间建立通信线。服务器侦听和检测来自远程计算机的传输。服务器将数据发送至远程计算机并接受来自远程计算机的数据,然后关闭连接。

用创建红外线侦听器函数创建一个服务。该函数也可指定本地VI和远程计算机上VI的服务名称,用于创建一个LSAP-SEL号。

用等待红外线侦听器函数等待远程计算机的检测。当连接在计算机上的红外传感器检测到另一个正在传递服务ID的计算机,服务器便会与客户端建立通信。每次只能与一台计算机通信。

通过写入红外线数据函数将数据写入远程计算机的VI。写入的数据必须是字符串。“平化至字符串”函数可将所有非字符串的数据转换为字符串格式。须在远程计算机上转换字符串。另可使用“平化至XML”函数将数据转换为XML格式。

通过写入红外线数据函数将数据写入远程计算机的VI。远程计算机会把数据作为字符串发送,即使数据的类型并不是字符串。使用“从字符串还原”函数把数据转换为正确的数据类型。另可使用“从XML还原”函数将数据从XML格式转换回来。用户须清楚正在接受数据的类型。

用关闭红外线连接函数关闭服务。

下图中VI所描述的过程为:创建一个称为温度的服务,侦听发出服务请求的远程计算机,读取设备所采集的温度数据,将字符串转换为数字类型的数组,接着将数据绘制为图表,最后关闭连接。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下图中VI所描述过程为:发现远程服务器上的设备ID,创建与服务温度的连接,将数字类型的数组转换为字符串,再将温度数据写入服务器。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蓝牙(Bluetooth)客户端/服务器网络概述

蓝牙是使用2.4 GHz无线射频进行设备通信的无线通信技术。视设备和环境条件不同,蓝牙连接的范围约为30到40英尺。

LabVIEW蓝牙VI及函数使用RFCOMM,一种以Winsock界面描述的连接协议。RFCOMM是模拟串口通信的简单传输协议。RFCOMM界面定义了蓝牙服务器和客户端。

在LabVIEW中创建蓝牙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应用程序与在TCP通信中创建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应用程序相似。蓝牙服务器使用服务发现协议(SDP)对服务器中服务的可用性进行广播,同时侦听入站连接。客户端创建一个与服务器的出站RFCOMM连接。一旦客户端和服务器间的连接建立,二者将交换数据,直至客户端或服务器终止连接或连接丢失。

LabVIEW支持使用Microsoft蓝牙驱动程序的蓝牙设备。请登录Microsoft网站查询支持Microsoft蓝牙驱动程序的蓝牙设备。在默认状态下,多数蓝牙设备使用专有的蓝牙驱动程序。如需在LabVIEW中使用蓝牙设备,必须切换至Microsoft蓝牙驱动程序。

关于蓝牙技术的详细信息,请登录蓝牙和Microsoft网站查询。

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