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硬件设计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12):
大家好,没用过和利时,现在想用和利时LE5109系列,柜子里弄两排,一排放10个卡件,想问一下,第一排和第二排怎么连接通讯,像西门子用IM接口模块那种

楼主:
扩展机架的意思

网友A:
有专门的连接线,不过我劝你别用这牌子了,客服太差劲,本体CPU连网口都没有,还得单独配,模块傻大,还特别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连接线,不过我劝你别用这牌子了,客服太差劲,本体CPU连网口都没有,还得单独配,模块傻大,还特别贵...



业主要求,我都服了,我也没接触过这个,两排的话,拓展模块用什么连接线。老哥,我这26个卡件,用leCPU怎么样,甲方就说用和利时,没别的要求,我看26个卡件的话,一个柜子肯定放不下,还给弄一个柜子,两个柜子之间通讯用什么连接

网友A:
你多大的柜子啊800 800 2200的肯定行啊 横着不行你竖着放呗,就是跟西门子差不多的有模块跟模块直接连接的排揽,你买的时候 跟他一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的柜子啊800 800 2200的肯定行啊 横着不行你竖着放呗,就是跟西门子差不多的有模块跟模块直接连接的排揽,你买的时候 跟他一说就知道了...



原来如此,就标准的800 800 2200,那我就26个卡件放一个柜子里,我这小白,不太懂,赶鸭子上架,那我选用LE可以不,业主没要求,我看就200多点以,AI为主,我选的LE5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大的柜子啊800 800 2200的肯定行啊 横着不行你竖着放呗,就是跟西门子差不多的有模块跟模块直接连接的排揽,你买的时候 跟他一说就知道了...



我这积分怎么给你啊老哥,点啥,没用过这论坛

网友A:
我也好久没用忘了 ,200多个点,他好像最多带8个模块吧。你最好问下供应商,让他给你算下

网友B:
怎么带这么多模块,LE5109的你看再软件里面试着看看能不能扩展这么多模块,他们有专门的长一些的扩展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久没用忘了 ,200多个点,他好像最多带8个模块吧。你最好问下供应商,让他给你算下...



image.png开关量可以扩展640,模拟量可以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