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机器人设置原点负值怎么输入

楼主(2022-08-13):
请教:dx100安川机器人原点丢失,设置原点时怎样输入负值。减号键点击没反应。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可惜,我搞得是发那科机器人

网友B:
输入数字的时候可以翻页啊,光标移动过去,机器人控制柜有原点数值可以试试

网友C(2023-03-02):
首先要在管理员模式下才能更改,正常是可以直接输入“-”的,如果按了没反应,检查一下按键是否损坏(按下没有声音应该就是失灵了),可以尝试对准刻度线,去直接创建远点

网友D(2024-11-14):
大神,发那科线性追踪功能有没有相关中文说明书,或着您指点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