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H3U PLC排序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22-08-13):
求助!!!!想用H3U PLC 写一段程序  用来多段X轴坐标定位  用来冲孔 切断不超过40个孔 要用什么样的指令来完成排序和计算  上位控制是汇川T7000系列触摸屏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有规律的直接用相对定位      没规律的直接列表自己填位置    autoshop 软件自带手册 挺详细的

网友A:
H3U排序和计算指令都有的 挺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