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字符串转换

楼主(2022-08-13):
各位老师请教下昆仑通态汉字字符串如何转换成整数

网友A(2022-10-19):
你是Asicc码转对应的整数值还是ASCII码数值直接转换成数值

前者用!Ascii2I(s) 后者用 !val(str)

抖音有个博主 自动化林工 讲过

网友B:
传输数据应该支持的是ASICC码及其转换,尽量使用枚举(1:工件A;2:工件B等表示)避免传输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