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SC系列快速门电机(快速门控制箱)快速操作指南

楼主(2022-08-13):
科威SC系列快速门电机(快速门控制箱)快速操作指南

只需要按照以下7个步骤操作,即可快速完成科威SC系列快速门系统的调试,并正常使用:

1、检查电源线、电机动力线、编码器线、刹车电源线等线缆是否接好,确认无误后,打开内部的空开。

2、关好控制柜的柜门,等待系统开机。系统开机后,触摸屏显示开机画面。点击“进入系统”或等待系统自动跳转至主页面。

3、首次开机时,系统会提示进行限位调试相关设置,请依据系统提示,进行相应的设置。首先需设置限位开关类型,点击“绝对值式”,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4、按控制柜上的“开门”按钮,确认门体运行方向与实际开门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否则,请点击“换向”,系统会自动反转电机的转向,请再次进行确认后点击“确定”。

5、请长按“开门”按钮,将门体上升至上限位(即开门位置)后松手,点击确定。

6、请长按“关门”按钮,将门体下降至下限位(即关门位置)后松手,点击确定。

7、设置完成,系统会自动跳转到主页面。可正常使用此快速门控制系统了,祝使用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