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56系列PLC

楼主(2022-08-13):
ABPLC1756系列,机架对地电压为100V左右,是否会烧坏通讯模块1756-EN2TR及电源模块,机架是否需要引接地线,交换机是否需要做绝缘处理

网友A:
机架很多时候我都不用接地,接地出问题了还有可能引火烧身

网友B:
你应该检测 你的电源与大地之间的电压  电源之间的电压 正常否  如果正常可以不接地   。机架背板也应该是通过安装板接地的。

楼主:
机架电源断电后,机架与柜体无电压,说明电源模块只要一送电,机架外壳就带电,

网友C:
按照标准,你应该做好绝缘和接地。从防范干扰的原因来看,也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