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同时使用NI 的GPIB和Keysight 的HPIB控制器

楼主(2022-08-13):
LabVIEW同时使用NI 的GPIB和Keysight 的HPIB控制器

在系统中有NI GPIB线缆,可以在同一系统中使用Keysight HPIB线缆吗?

可以使用NI-VISA 2.5或更高版本,在同一系统中访问Keysight GPIB控制器(如HPIB)和National Instruments GPIB控制器(如PCI-GPIB)。为此,需要在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MAX)中启用VISA Passport editor。以下针对不同版本的MAX给出了启用VISA Passport editor的说明。 NI-VISA查找并访问任何GPIB或VXI设备。虽然Keysight硬件将出现在MAX和NI VISA中,但NI-VISA无法配置Keysight硬件,必须使用Keysight I / O configurationutility来配置这些硬件。

注意:要确定使用的MAX版本,启动MAX并找到帮助»关于。

如果已经率先安装了NI-VISA,则可以安装Keysight VISA作为辅助VISA,这仅在使用的Keysight VISA版本在K及更高时才有效。如果先安装了Keysight VISA,在安装NI-VISA时,可以选择覆盖其他VISA或中止安装。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 5.x及更高版本

要在MAX 5.x及更高版本中使用VISA Passport editor ,请选择工具»NI-VISA»VISA Options...屏幕出现VISA Options后,在树状视图中选择Passports (My System » General Settings » Passports)。通过在旁边的框中放置复选标记启用NiVisaTulip.dll,然后单击“ Save ”按钮。需要重新启动MAX才能使设置生效。重新启动MAX后,将能够访问第三方GPIB板卡并在My System » Devices and Interfaces »Miscellaneous VISA Resources下为其设置VISA别名。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 4.x.

要在MAX 4.x中使用VISA Passport editor ,请选择Tools » NI-VISA » VISA Options...屏幕出现VISAOptions后,在树状视图中选择Passports (My System » General Settings » Passports)。通过在旁边的框中放置复选标记启用NiVisaTulip.dll,然后单击“ Save ”按钮。需要重新启动MAX才能使设置生效。重新启动MAX后,将能够访问第三方GPIB板并在My System»Devices andInterfaces»Miscellaneous VISA Resources下为其设置VISA别名。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 3.1

要在MAX 3.1中使用VISA Passport editor ,请选择Tools » NI-VISA » VISA Options...屏幕出现VISAOptions后,在树状视图中选择Passports (My System » General Settings » Passports)。通过在旁边的框中放置复选标记启用NiVisaTulip.dll,然后单击“ Save ”按钮。需要重新启动MAX才能使设置生效。重新启动MAX后,将能够访问第三方GPIB板并在My System»Devices andInterfaces»Miscellaneous VISA Resources下为其设置VISA别名。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 3.0

要在MAX 3.0中使用VISA Passport editor ,请选择Tools » NI-VISA » VISA Options...屏幕出现VISAOptions后,在树状视图中选择Passports (My System » General Settings » Passports)。通过在旁边的框中放置复选标记启用NiVisaTulip.dll,然后单击“ Apply ”按钮。需要重新启动MAX才能使设置生效。重新启动MAX后,将能够访问第三方GPIB板并在My System»Devices andInterfaces»Miscellaneous VISA Resources下为其设置VISA别名。

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 2.2及之前版本

要在MAX 2.2和之前使用VISA Passport editor ,请选择Tools »NI-VISA»Passport Editor并启用NiVisaTulip.dll。

卸载NI-VISA,然后安装HP-VISA。使用LabVIEW中的VISA函数访问HPIB板卡。

默认情况下,VISA资源名称常量或控件仅允许设备在Measurement&Automation Explorer(MAX)中定义。由于MAX无法找到使用HP-VISA的HPIB板卡,因此必须右键单击控件或常量并选择“允许未定义的名称”。这将允许手动输入仪器的地址。然后,必须从Keysight I / O configuration utility获取正确的板卡和仪器地址。获得该信息后,根据标准惯例GPIBx::y::INSTR键入资源名称,其中x是板卡索引号(通常为0),y是仪器的主地址。

LabWindows ™ / CVI

1.卸载NI-VISA,并安装HP-VISA。

2.确保在Keysight / HP I / OConfiguration Utility中看到该板卡。从这里获取正确的板卡和仪器地址。

3.根据标准惯例: GPIBx::y::INSTR使用LabWindows™/ CVI中的VISA命令完成仪器寻址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如果在同一系统中同时使用NI和Keysight GPIB控制器,则必须使用不同的接口名称来配置这些板卡,例如一块叫GPIB0,另一块叫GPIB1。如果两个供应商都使用相同的接口地址,NI-VISA会从viFindRsrc或者VISA Find Resources中报一个错误。

NI-VISA将为Keysight GPIB板卡分配一个VISA接口名称GPIBn,其中n是Keysight IO 分配的SICL名称的尾数。如果SICL名称没有尾数,这个n将从KeysightIO 配置程序分配的逻辑单元编号中分配。如果Keysight VISA已经配置了一块NI-488 GPIB卡,它通常会将SICL名称默认为GPIB0。Tulip的VISALibrary Passport将把它作为GPIB0映射回NI-VISA。这将与已映射到NI-VISA中的NI-488 GPIB板卡的GPIB0冲突。此冲突将导致NI-VISA无法识别GPIB接口。

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运行Keysight IO 配置程序并编辑此卡的SICL名称,以防止冲突(例如GPIB9)。然后,这将在NI-VISA中映射为GPIB9,不会导致与GPIB0冲突。

如果不需要在一台机器中同时使用NI和Keysight GPIB板卡,只希望安装两个驱动程序,请参考在将是德(Keysight)/HP/安捷伦(Agilent)GPIB设备与NI软件配合使用  。

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