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TT系统解惑

楼主(2022-08-14):
采用TT系统,当某相绝缘损坏碰壳时,接地短路电流为:27.5A,接地短路电流应不小于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的1.25倍,如果漏电保护器的额定电流大于27.5A/1.25=22A时,漏电断路器将不动作。施工现场开关箱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一般为100A,那是否真的漏电不会跳闸?当开关箱漏电保护器额定电流小于22A,漏电保护器会动作吗?

网友A:
右边的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15mA(看不清,)的,有15mA接地电流就会动作。延时时间看不清。

左边的没有剩余电流保护功能,发生对地短路时,按断路器动作曲线执行。100A的断路器,27.5A不会动作。

TT系统防触电措施必须用剩余电流保护,TT系统在发生接地故障时,因为接地体电阻较大,不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使断路器动作,这样用电设备外壳会带上危险电压。

建筑工地的接地体都不会做的很大规模、很规范。以往我们知道的4Ω以下,在防电击要求中不行,一定要做到1Ω以下。做这样的接地体非常不容易。

所以,采用TT系统,必须配合剩余电流保护,要经常检查是否灵敏、可靠。

如果是TN系统,这个短路电流很大,因为零线电阻是毫欧级。断路器能可靠动作。

网友B:
这种越级跳闸的概率不大,除非是你下级没跳(开关型号大于上级或者开关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