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数据的本地系统集成

楼主(2022-08-14):
使用云模块将现场的PLC数据上传云端,可手机查看,现在想做一个集中监控,使用组态软件,将分布在各地的数据汇总在一台电脑上查看,应该怎么处理?(模块可使用海为,蓝蜂,巨控等厂家产品)

网友A:
我觉得得上个数据库服务器,服务器上做个采集软件采到数据库,在用组态去读数据库。我们以前做scada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B:
如果只是做监控的话,应该是不需要用到组态软件的。直接用支持MQTT或者OPC UA之类的模块上传到云端。在云端上直接编辑一个界面,监控对应参数就行了。厂家一般都有云端,直接让厂家配合就行。

网友C:
老一代的组态软件因为是c/s架构的不具备上网功能,现在比较流行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网关盒子将数据送到云端,配合云端的web组态就可以很方便监控设备了,现在的web组态功能也做挺强大的了,出于安全考虑,建议只查看不能控制。

PS:网关盒子一边接连PLC,一边连接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