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求助,生产线单台变频器更改

楼主(2022-08-14):
英威腾变频器与西门子PLC414通信怎磨设置啊

网友A:
如果简单的PLC与变频器之间控制,PLC输出模拟电压给变频器就行了。有其他控制要求,可以采用485或网线通讯。

网友B:
通信看你采用什么方式,走标准的MODBUS RTU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