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可以传输多远

楼主(2022-08-15):
开关电源引出0V经过50个行程开关约2500米再回到PLC输入点能不能检测到信号

网友A:
线路2500m太长了,电缆本身的组织加上这么长的线路,一路上存在干扰信号,信号肯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2500m太长了,电缆本身的组织加上这么长的线路,一路上存在干扰信号,信号肯定不稳定...



想串50个行程开关,这么长有啥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以采用远程IO的方式,采集模块放在传感器附近,通过网线转光纤远传(如果只是监控作用,可以用远程电台)

网友B(2023-07-0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24V要是500米并联10个按钮可以行得通吗?电缆用4*1.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远程IO的方式,采集模块放在传感器附近,通过网线转光纤远传(如果只是监控作用,可以用远程电台)...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24V要是500米并联10个按钮可以行得通吗?电缆用4*1.5的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搞,本人吃个亏

网友C:
选交流220V输入的PLC,这样长距离接线和多开关就没问题了。

多开关串联用24V不可靠,高电压传输开关信号才可靠。

网友D:
可以用高电压传输,到最后用中继转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