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ro820 2028-LC20-20QWB状态灯问题

楼主(2022-08-15):
新购一台AB2028-LC20-20QWB   PLC  外围没有接线,上电红色故障指示灯闪烁,请问各位师傅们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 有错误     直接下载程序  会告诉你是什么 错误   选择清除掉 就好了

网友A:
错误可能是 程序问题 ,可能是 带电插拔了 扩展模块  都有可能 具体看提示

网友B:
直接连上软件在线监控一下故障信息,引起红灯的情况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