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格模板图框问题

楼主(2022-08-15):
如图所示想更换表格模板中的图框横向改为竖向显示,跳出这个提示不知如何修改

网友A:
页名不允许出现中文吧,页描述可以出现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页名不允许出现中文吧,页描述可以出现中文



谢谢试了一下还不是页名的问题,全部改英文也不行的。

网友B:
是在主数据里修改的, 不是在平时的编辑界面, oop面向对象就是入门有点繁琐, 女生思维更抽象能更快入门

网友(2022-10-06):
最后那个f06不符合要求可以改为字母

网友C:
bitstarz99欢迎你:www.bitstarz99.com

网友D:
1.   插入子页名称提示不对问题

问题点子页命名不符合项目设置要求,选项-管理-项目-页,子页标识从新设置

1)   小写字母设置:

错误样式:

正确样式:

2)     数字设置:

错误样式:

正确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