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三轴码垛程序,X点Y点定位

楼主(2022-08-15):
最近在学习三轴码垛定位程序,(规则物体)X点和Y点定位需要用到哪些指令,是怎样一个逻辑换算,求有经验的师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这样了



程序中怎么去写!

网友B:
先通过计算,算出每一个位置的(X,Y)坐标。程序里用变址,每取完一个地址加1。直到取完后变址清零。重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过计算,算出每一个位置的(X,Y)坐标。程序里用变址,每取完一个地址加1。直到取完后变址清零。重新开始...



最近研究了好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方便教一下吗?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