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打包工程安装到新电脑之后,分辨率不相同,如何修改!!

楼主(2022-08-16):
组态王的打包工程安装到新电脑之后,分辨率不一致,如何修改!!

我在组态王工程里面也找不到哪里可以修改分辨率,工程管理器里面的分辨率固定无法修改。

网友A:
工程浏览器——工具——分辨率转换

网友B:
组态王这点不怎么友好,7.5版本以后有所改进,但还是不够好

建议开始做工程时就定好分辨率,这样不至于分辨率转换后某些位图失真。

网友C:
分辨率转换可以转换大部分组态图,极少部分转换完以后还是会发生错位失真,所以这是所有组态软件的硬伤,设计初期定不好的话后期总得改的,最起码位置得调合适了。

网友D:
基本上常见的组态软件都有这个问题,还是刚开始就把分辨率按现场的设置,省的到时挨个检查

网友E:
    没有像 WINDOS 软件一个自适应功能呀

网友F:
分辨率改了之后很多图标看的模糊了,自己再改一下

网友G(2023-01-09):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H:
组态王这点不怎么友好,7.5版本以后有所改进,

建议开始做工程时就定好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