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用绝对定位的时候 为什么一卡一卡的

楼主(2022-08-16):
FX5U   用 绝对定位指令     运行起来  一卡一卡的  发现脉冲也是发一下  停一下   发一下 停一下   需要设置哪里?

脉冲发出的时候  不连续  感觉是发一秒 就卡顿一下     输出口Y0也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看你的条件是否经常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条件是否经常断开

没有断开  就一个常开点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梦雨天涯 看你的条件是否经常断开     内容的回复:没有断开  就一个常开点驱动...



控制输出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一次即可

网友C:
看看程序里面伺服的使能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看你的条件是否经常断开     内容的回复:没有断开  就一个常开点驱动...】进行回复:        -----------------------------------------------------------------控制输出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一次即可

三菱不能用沿指令驱动脉冲吧   用沿指令  伺服不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程序里面伺服的使能是不是有问题

使能是一直输出的

网友D:
程序上传好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