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位状态控制信息设定在配方数据库

楼主(2022-08-16):
威纶通触摸屏的配方数据库里存放的时一些字元件,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把位动作信息也保存在配方数据库里呢?    欢迎各位大师讨论指导!  谢谢!

网友A:
有的,就是把连续16个位组合变成一个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就是把连续16个位组合变成一个字就行



我右一台设备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把动作用字传送控制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