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重装力控软件,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16):
安装力控7.2演示版,卸载后准备重装时,提示“本机已安装其它力控产品,为避免冲突,请先卸载后安装!”

已经在控制面板中把所有安装的都删除了,还是这样提示,如何处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注册表中ForceControl相关的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把注册表中ForceControl相关的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