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O备品备件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有区别吗?

楼主(2022-08-16):
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有区别吗?
赏
文章打赏
打赏给楼主
积分打赏
现金打赏
积分

网友A:
1.
定义不同 保护接零:将电器设备不带电的金属部件和零线相接。 保护接地:将电器设备金属外壳用电线和或接地导体和大地连接。
2.
保护原理不同 保护接零:电器设备漏电之后和零线会形成单相短路,导致电压网上的保护设备跳闸断电,将故障设备电源切断。 保护接地:指的是电器设备漏电之后,限制其对地电压,使其保持在安全范围内。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促使断路器动作,...
3.
适用范围不同 保护接零:适合用在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中。 保护接地:用在不直接接地的高低压电网中,或者是安装有漏保等安全措施的低压电网。
4.
线路结构不同 保护接零:必须有工作零线,因为它是利用零线做保护措施的。 保护接地:可以没有工作零线,要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