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62伺服运动控制求助

楼主(2022-08-17):
伺服控制部分

BMH1402P32F2A

BMH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r/min,额定扭矩12.17Nm

LXM32SD72N4

LXM32S伺服驱动器,集成Sercos III通信,三相380V

VW3M5102R500

编码器电缆50m

VW3M8102R500

动力电缆50m

绝对值编码器

CEV65M-10261

绝对值编码器,支持Ethernet IP,可以通过通信设置绝对位置零点

TM262M15MESS8T

Modicon M262控制器,集成Sercos III,集成Ethernet IP,集成Modbus TCP

TMSES4

以太网模块,用于同上位触摸屏通信

TM3DI16

16路数字量输入模块(用于同AB主控PLC交换硬接点数据)

TM3DQ16R

16路数字量输出模块(继电器)(用于同AB主控PLC交换硬接点数据)

配置表如上,由于之前未使用过施耐德的产品,所以现在两眼一摸黑,这是一个圆盘剪的项目,需求是控制圆盘剪打开回缩,求求大神给个教程或者案例,最好有注释的

网友A:
看着配置,PLC控制这个伺服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估计楼主第一次使用有点胆怯,其实可以去看看相关手册,上面有案例实例程序,最主要的是要实现你工艺流程,最开始先保证电机先动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