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首科UV流量计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2-08-17):
本案例是客户用西门子1200PLC通过稳联技术ModbusProfinet网关WL-ABC3010连接流量计的配置案例。

方法如下:

1、打开博图软件,导入网关gsd文件;

2、在硬件目录中选择对应的ModbusProfinet网关;

3、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4、添加ModbusProfinet网关的输入输出总长度;

5、下载配置到PLC

6、配置网关步骤;

7、点击新建图标,选择PN2MM

8、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9、设置网关的485参数;

10、根据手册参数可知波特率为9600,无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11、单击右键插入从站站号;

12Node处插入命令根据从站手册得知需要用到10H功能码(手册并没有标明,但是根据通讯说明第三条可知参数都是浮点数所以肯定要写多寄存器,故用10H功能码);

13、选择需要的地址(客户需要对累积量清零和零点校准进行写操作)从参数表可得知地址为10761104两条;

14、内存映射地址:对应在PLCIQ地址区显示位置,如我们的I地址是从68开始那么映射地址为0代表寄存器数据会显示在IW68IW70两处;

15、字节交换:类似于PLC程序中的swap功能,可根据需求使用;

16、命令状态字:监控从站在线状态,默认关闭;

17、无响应命令动作:分为保持和清零,是从站超时掉线后对最后一次数据的处理。

以上就是modbus通讯案例。操作更为简单便捷,免去大量的编程工作。

网友A:
智能网关都是通过时间间隔持续读写数据区的。对于清零指令,如何控制发送后,取消持续清零的问题呢?能介绍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网关都是通过时间间隔持续读写数据区的。对于清零指令,如何控制发送后,取消持续清零的问题呢?能介绍下不?...



给我留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