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17):
我想问一下,用相机去拍摄物体然后用深度学习方法识别物体并分类,怎样将这个识别结果传输到plc进而控制执行机构。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分类,用激光传感器去检测产品特征也可以

网友B:
接触过项目有使用海康相机拍摄,用康耐视进行视觉检测,C#进行数据处理并将结果传输到PLC,以此交互。

PC端使用C#编写的软件作为上位机,直接读取或写入PLC寄存器数据

在C#中有一些操作PLC的库,在VS中可以扩展,方便直接与PLC通信,同时还有一些方便数据处理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项目有使用海康相机拍摄,用康耐视进行视觉检测,C#进行数据处理并将结果传输到PLC,以此交互。PC端使用C#编写的软件作为上位机,直接读取或写入PLC寄存器数据在C#中有一些操作PLC的库,在V...



我说用vscode做的python代码

网友C:
python对plc读写,有钱的话买个opc软件,省事。没钱就网上各种撸对应的plc的免费的通讯包,自己捣鼓。相当于python处理数据,和触摸屏。把机构需要动作的指令和数据发给plc。你如果是玩卡的话,那就找对应办卡公司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D(2023-04-05):
相机也带有少量的I/O,简单识别直接用IO硬件信号来交互信息即可

网友E:
通过OPC/KEPSERVER进行数据传输  或者使用其他接口做个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