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脉冲问题

楼主(2022-08-17):
各位老师~~现我用相对运动指令驱动伺服,如何断电把VD26数据保存,重新上电还是这个数据值,谢谢

网友A:
这个估计实现不了,你这个数值是运动模块直接输出的,上电本身就会清零,还有就是断电后电机未使能,有可能位置会发生偏移,所以断电前和上电后位置不一定一致,如果你确实想要知道断电前电机当前位置,那就采用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上电后读取电机位置

楼主:
谢谢~~~难道合信这品牌没类似于三菱的D8340特殊寄存器?刚学用西门子类PLC,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