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选型问题,请教高手及大佬

楼主(2022-08-18):
各位前辈高手,是这样的,目前我公司需要用到丹弗斯SY380的压缩机,标定功率27.2KW,但是额定电流在72.7A,准备使用软启,目前选择施耐德ATS48/西门子3RW51/ABB的PSTX,哪一款的品牌比较稳定?有没有前辈使用过软启或变频驱动这款丹弗斯SY380的涡旋压缩机?希望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没有特殊要求,只做启动用,随便选一个就行。软起就是双硅和单片机组合,没什么不稳定的因素。已经应用30年的东西,技术也很成熟。

选额定电流大一、二级的,耐用。

如果有压力控制要求,可以选变频器,与压力传感器组成闭环,省电。

网友B:
软启动还要考虑旁路用接触器控制,直接上变频器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