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机器人求助

楼主(2022-08-18):
发那科机器不配合调程序。请教大神提供思路,他不是用RSR程序调用方式

楼主:
机器人在C工位机械不动作,但是程序显示在运行,DI及DO不断变化

网友A:
不用RSR控制的,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主程序?主程序运行进行型号选择。如果没有那就检查下kreal文件,有可能写在那了。如果是这样,只要找到运行一下,重启即可

楼主:
KREAL文件从哪儿进去找?

走的不是RSR调程序

网友B(2022-10-19):
把你是主程序拍照出来看看。

网友B:
外部触摸屏设置给不同的程序对应不同信号,主程序先选择对应工件的程序。工件程序里嵌套 三个不同工位,各个工位启动信号对用各个工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