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下载程序后组态连接不上

楼主(2022-08-19):
西门子S7-300PLC用博图下载程序后报错SF故障,PLC维修过后下载程序和模块连接不上,程序能下载进去,组态连接不上PLC模块怎么回事,

网友A:
都连接不上,程序怎么下载进去的?

网友B:
PLC重新初始化

网友C:
初始化应该可以,还有IP是不是在一个站内

网友D:
西门子S7-300PLC 个人感觉使用 S7 软件还要方便一些!  初始化再看看,组态连不上去的看看你的组态有没有异常或是维修没有修好?

网友E:
硬件配置下载一次呢

网友F:
重启试试

网友G(2023-08-28):
应许是没有进行系统初始化

网友H:
西门子S7-300PLC用博图下载程序后报错SF故障:这是总线故障;应该没有在线分配设备名称和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