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如何将2段脉冲连在一起发送

楼主(2022-08-19):
如题,求教各位大佬,现在其他一些品牌有多段脉冲指令,例如信捷,例如显控,PLSRN,可以把多段脉冲连在一起发送,而且过度平滑,台达ES2的话,可以怎么实现?

网友A:
一段一段的发,还是同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段一段的发,还是同时发送。



第一段发完再发第二段,或者第一段发送中途中断发第二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hk123456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一段一段的发,还是同时发送。】进行回复:        -------------------------------------...

        -------------------------------------------------------------一般的脉冲指令都可以实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PLC编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hk1234567"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一段一段的发,还是同时发送。】进行回复:        ----...



怎么实现?要无缝连接哦,特别是当第一段中断的时候,此时脉冲应该处于高速状态,怎么让第二段按这个速度接上,并且最后还能减速停止。而且第一段中断可以发生在任意位置,包括它的加速段,恒速段,减速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