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22-08-19):
这个图片里面输出QW96 后面 加上:P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

网友A:
 通过在地址后面添加“:P”,可以立即写入 CPU、SB、SM 或分布式模块的物理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出。S7-1200手册130页

网友B:
1楼牛,居然在哪页都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在地址后面添加“:P”,可以立即写入 CPU、SB、SM 或分布式模块的物理数字量和模拟量输出。S7-1200手册130页...



大神  如果不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通常没有影响,程序庞大的的话可能有点影响。西门子喜欢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网友C:
加的话应该是立即输出,不受扫描周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