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C2 无法切换到外部模式

楼主(2022-08-19):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4310114107708359654&skey=@crypt_c6f4378_39eab9bb951d5df55c2213407d283ed7&mmweb_appid=wx_webfilehelper.jpg

一直是AUT自动模式,没法切到外部自动模式,I_O_ACT设置为1025了,有没有大神懂这个老古董的

网友A:
有依照外部IO的設定修改嗎?

网友B:
看你示教器大概率是两档的,只有T1和外部自动,要跑自动就要配io模块,然后配外部自动信号由按钮或plc来进行启动,或者换示教器换带内部自动的直接由示教器启动

网友C:
要配置IO才可以实现外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示教器大概率是两档的,只有T1和外部自动,要跑自动就要配io模块,然后配外部自动信号由按钮或plc来进行启动,或者换示教器换带内部自动的直接由示教器启动...



是两档的,只有内部自动跟手动,外部自动的IO配了,没反应,销售说要换示教器。我外部启动信号走通讯给试过,直接设置成1025一直接通也试过,还是不行,销售说是示教器问题,说什么缺了根线,搞不懂

楼主:
换了示教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