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使用性能和内存信息

楼主(2022-08-19):
LabVIEW使用性能和内存信息

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是获取应用程序用时及内存使用情况的有力工具。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采用交互式表格的形式,可显示每个VI在系统中的运行时间及其内存使用的情况。表格中的每一行代表某个特定VI的信息。每个VI的运行时间被分类总结。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可计算VI的最长、最短和平均运行时间。

通过本表格可以交互的方式全部或部分显示和查看信息,将信息按类排序,或在调用某个特定VI的子VI时查看子VI运行性能的数据。

选择工具»性能分析»性能和内存,显示记录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下图为一个使用中的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收集内存使用信息将明显增加VI运行时间的系统开销,因此收集内存使用信息为可选操作。须在启动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前正确勾选记录内存使用复选框以确认是否收集这部分数据。一旦记录会话开始,该复选框便无法更改。

查看结果

可选择仅部分显示表格的信息。有些基本数据始终可见,但也可通过勾选或取消勾选性能和内存信息窗口中的相关复选框来显示各种统计数据、详情和内存使用信息(被启用时)。

全局VI的性能信息也可显示。但这部分信息有时需要略有不同的解释,如下所述。

双击表格中的子VI名可查看子VI的性能数据。此时,在各VI的名称下将立即出现新的行,显示出每个子VI的性能数据。双击全局VI的名称后,表格中将出现新的行,显示子面板上每个控件的性能数据。

单击某列列首可按想要的顺序排列表格中各行数据。按当前列排序的列首其标题将以粗体显示。

VI的计时并不一定与VI完成运行所需时间相对应。原因在于多线程执行系统可将2个或更多个VI的执行交错。另外,由于有一定数量的系统开销无法归于任何一个VI,如用户响应对话框的时间,或程序框图中等待(ms)函数所占用的时间,以及检查鼠标单击的时间等。

计时信息

勾选时间统计复选框可查看关于VI计时的其他详细信息。

勾选时间详细信息复选框可查看将VI运行总时进行细分后的计时类别。对于具有大量用户界面的VI,这些类别可帮助用户确定其中用时最多的操作。

内存信息

勾选内存使用复选框可查看VI对内存的使用情况。但该复选框仅在记录形成前勾选记录内存使用复选框后方可使用。所显示的数值表示了VI的数据空间对内存占用的程度,这部分数据空间不包括供支持所有VI使用的数据结构。VI的数据空间不仅包含前面板控件所占用的显性数据空间,还包括编译器隐性创建的临时缓冲区所占用的数据空间。

VI运行完毕后即可测得它所使用内存的大小,但可能无法反映出其确切的使用总量。例如,如VI在运行过程中创建了庞大的数组,但在运行结束前数组有所减小,则最后显示出的内存使用量便无法反映出VI运行期间较大的内存使用量。

本部分显示两组数据:已使用的字节数及已使用的块数。块是一段用于保存单个数据的连续内存。例如,一个整数数组可以为多字节,但仅占用一个块。执行系统为数组、字符串、路径和图片使用独立的内存块。如应用程序内存中含有大量的块,将导致性能(不仅是执行性能)的整体下降。

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例程和文档,都是可以下载的,双击即可打开,其中压缩文件是可以采用粘贴复制的方式,拷贝到硬盘上。这不是图片,各位小伙伴看到后尝试一下,这个问题就不用加微信咨询了。有关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等相关项目问题,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