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 754浮点数十六进制如何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2022-08-20):
求指导,SMART200中,第三方给的IEEE 754十六进制浮点数,该如何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

网友A:
你直接VD定义浮点数不就好咯

网友B:
显示格式选择实数形式即可显示出浮点数了的。
如果其本身是扩大了若干倍数的整数,则可以除以相应倍数,也可得到实际浮点数。

网友C:
简单点可以这样,在PLC数值监控里都设为16进制,如果说32为浮点数,我遇到了一般都是小数部分在前16位,整数部分在后16位,可以用数据转换指令等来实现,最终得到浮点数

网友D(2023-08-28):
自己使用一下触摸屏,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显示

网友E:
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