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群(QKM)机器人重新配置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2-08-20):
车间一台李群的三轴并联机器人,因为最近换一了块风扇板子(网线也是从这个板子接的)。用的是工控机控制。现在是可以联上机器人,手动可以控制,但是外部的软件是控制不了。一直显示“机器人初始化”。内部WEB端之前有一个编码器数制溢出的警告。重新校正原点后这个警告没有,但是还有一个“点位学习没有准备”的报警,还有一个“编码数据无效”的报警。这两个报警是英文的,我只是大概的描述一下,也不知道意思准不准。有用过李群机器的网友么?这种情况要如何配置参数?

网友A:
没用过,你是换了控制柜的散热风扇?编码器应该是绝对值类型的编码器,编码器报错,说明编码器位置不对了,咨询一下厂家吧,毕竟别人更专业

网友B:
哈哈,想不到还有发李群的问题,曾经的李群技术支持,还是咨询一下厂家吧,服务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是换了控制柜的散热风扇?编码器应该是绝对值类型的编码器,编码器报错,说明编码器位置不对了,咨询一下厂家吧,毕竟别人更专业...



嗯,好的。这两天自己摸索的差不多。机器人已经可以回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想不到还有发李群的问题,曾经的李群技术支持,还是咨询一下厂家吧,服务还是可以的...



好的,这两天自己摸索的也差不多。机器人可以正常回零,只是偶尔还会报数据溢出,重启机器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是换了控制柜的散热风扇?编码器应该是绝对值类型的编码器,编码器报错,说明编码器位置不对了,咨询一下厂家吧,毕竟别人更专业...



编码器确实是绝对值编码器。要手动把轴打到极限位,然后再较正里面的数值。自己摸索的,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