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编程口问题

楼主(2022-08-21):
目前是威纶通TK6071IP用485插头与三菱变频器直接通讯的,类型是485 2W。客户不肯买通讯模块,FX3U能否用编程口用485 2W来跟触摸屏通讯?

网友A:
可以的,完全可以!

网友B:
触摸屏通信手册有接线定义,直接按照要求接线即可

网友C:
正常是485-4W

 1 2 3 4 5对4 7 1  2 3好像是

网友D:
可以通过威纶的软件查出是否支持485通信,以及接线的

网友E:
可以的,我触摸屏TK6071IP和台达变频器通讯,232和三菱FX通讯(自带的圆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触摸屏TK6071IP和台达变频器通讯,232和三菱FX通讯(自带的圆口)...



你好,请问FX自带的圆口是接哪2个引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