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求个例子程序

楼主(2022-08-22):
500求个例子程序,三菱FX3U PLC 和台达MS300变频器485通讯,只要能写频率就可以!

网友A:
解决了吗

网友B:
找到变频器手册就好搞了

网友C:
我有西门子1200的,是modbus还是modbustcp来着记不清了,当时是客户买了个MS300,要求就是用1200通讯控制,我内置程序是开机5秒后正转运行5秒,停3秒,然后反转运行5秒,如此循环的演示程序。

MS300手册我有,有需求可以留言,我觉得和我例程的控制字应该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D:
只搞过台达PLC与300的

网友E:
modscan先连接上变频器 地址对应上

plc就是那么一个指令。

前提是你的硬件是485mb的

没有的话 还要写校验程序

网友F:
用三菱RS指令就行

网友G:
3U的基本的波特率等设置好,指令手册查看下使用方法,接线没问题,台达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在看看,不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H:
直接用触摸屏去读写,更容易。

网友I:
搞定了吗,没搞定私聊

网友J(2022-10-18):
路过,各路大侠神回复

网友K:
搞定了吗?可以私聊,提供给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