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FX5U绝对定位指令脉冲发出不连续

楼主(2022-08-22):
FX5U  控制一个伺服    脉冲发出不连续  实时监控脉冲地址的时候  脉冲地址的增加或减少不是平稳的  是一卡一卡的  每发一秒脉冲就停一下  接着再发  然后又停一下  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图片也没有(无法放大),程序也没有,检查你的脉冲定位输出是否设置了,检查最大速度,检查生反转极限是否限制

网友B:
程序没写好吧

网友C:
看看是否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也没有(无法放大),程序也没有,检查你的脉冲定位输出是否设置了,检查最大速度,检查生反转极限是否限制

程序上传了

网友D:
指令使用方法有误,与fx3u有区别,请仔细阅读fx5u指令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令使用方法有误,与fx3u有区别,请仔细阅读fx5u指令文档.

能否给点提示

网友E:
Y4不应该出现在那里,那里是定位结束是否异常标志位。方向是在配置里配置好的

网友F:
三菱定位指令条件要一直满足,不是触发式的,详细看看一定是定位时条件断开了

网友G(2022-10-11):
1.条件是否有断触。
2.手动无限脉冲 最好用相对DRVI
3.电脑监控 还是有延时。看实际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