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打开出现版本差异,上传错误

楼主(2022-08-22):
屏幕截图 2022-08-22 153727.png打开EPLAN P8 2.9就出现错误,如图所示,尝试卸载,重新安装,系统兼容都不行,不知如何可以解决

网友A:
这类问题一个是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不完善,一个是系统问题。万能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做系统在安装(重新找个EPLAN软件安装)

不对你这个是低版本要打开高版本的问题吧!一般软件都是低开不了高的,高的可以开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