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不准

楼主(2022-08-22):
仪表通电后指针不准,问题一上电指针不动作,问题二显示数值与实际数值相差很大。是新表,仪表的质量问题,具体能分析出来由于什么质量问题造成,是厂家的工艺缺陷还是因为运输中磕碰,游丝并圈游丝跳圈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这类仪表都是电磁系,看照片你的表好像是磁电系仪表。

如果是因为运输中振动,表动圈的上下宝石轴承松动脱开,或太紧卡住。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表出厂存在质量问题。

动圈上下轴承的调节螺丝都有锁紧螺母,不会因为振动松开,出厂没锁紧就会这样。

网友B:
现在很多地方都用电子数显表

网友C(2022-10-24):
在工艺没问题的情况下1.指针不动,是测交流还是直流的,如果是测直流的,那它会过滤掉交流,说明产品比较稳定。

2.二显示数值与实际数值相差很大----------------------      说明产品本身的精度比较低。你买的时候,应该买精度比较高的产品,或者可靠的大一些的厂家。别买小作坊的产品。

------------------------------

世特美为您提供专业电量检测系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