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实践丨Modbus RTU连接YGWE通讯点表单双机头

楼主(2022-08-23):
本案例系统主PLC选用西门子CPU,通过稳联技术Modbus转Profinet网关采集YGWE点表通讯数据。控制的是YGWE冷却系统。

1首先创建新项目文件;

2、导入GSD文件,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WL-ABC3010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然后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文件;

3、搜索GSD文件存放文件夹,搜索到GSD后选择安装,等待安装成功;

4、安装GSD成功后,打开硬件目录将安装好的GSD文件添加到组态中,网关和PLC还没有进行连接处在未分配状态;

5、点击未分配与PLC进行连接后就可以对网关的属性进行参数的设定;

6、网关属性,修改网关的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设备名称中不要带*./这类符号);

需要注意的是设置PROFINET设备名称时,不要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7、添加需要的输入(inptu)、输出(output)字节数。添加字节数根据需求进行添加;

8、根据下图所示,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并装载到PLC

9、打开配置软件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

10、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为PN2MRM3

11、配置软件中的IP地址与博图网关组态中的IP地址必须要一致;

12配置软件中的PROFINET与博图网关组态必须要一致;

13、根据设备说明对波特率、字宽(数据位选择)、奇偶校验等参数进行配置;

14、在ModbusRTU下添加新Node,根据从站设备添加从站地址ID号。

15、以下图设备说明为例,设备说明中地址100,功能码3,字节长度双字节。在配置软件里进行配置。功能码3,起始地址是100,依次填入配置软件中对应位置;

16、配置完成所有需要的参数后进行下载,点击工具在点击通讯设置;

17、出现没有COM口可用提示点击确定;

18、选择电脑与网关连接的USB下载线的串口;

19、设置号COM口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下载成功后配置软件左下角会有下载成功的提示;

20、在博图中打开监控表,对从站发送接收的数据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