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和宏指令

楼主(2022-08-23):
我已经做了几年电气工程师了  对于PLC编程基本已经掌握,想拓展一下机器人和视觉 还有触屏和PLC的宏指令

目前不知道去学习什么好 C语言 C+语言  JAVA  是不是学习了C语言在学习宏指令就很简单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像我入门 最先开始学习那个比较好 先后的一个顺序 让我很迷茫。

网友A:
vb和C#差不多,基本一样,宏指令大部分都是这两种,写个简单的逻辑调用对应的内置指令,基本就可以玩起来了。

C属于基本语言,也是比较严谨的编程语言,可以写后台服务,可以写逻辑,也可以写应用,哪里都能用,但是有一定难度,要真玩精了,互联网大厂抢着要的,学一学C前面两个就自通了,有能力和基础建议直接学学C。

C++属于C的进阶版,比起C多了很多库,直接调用即可,就像你PLC调用定时器,计数器,通讯块一样方便,如果用C的话,你就得自己先写定时器,计数器等的函数,然后再调用。C++也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大部分软件的驱动程序,软件功能模块都是C++写的,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组态软件也是这个写的,这个对自动化来说,就是搞软件的,宏指令啥的有点超纲了。

JAVA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对于前端web界面,你要会两句<script  script/>比起HTML做的界面要强很多,最起码逻辑部分要灵活的多,JAVA也可以写服务程序,监听个端口,解析个协议啥的都不是问题,这个主要是用于后台和前端,也就是用在服务器那部分,和宏指令相提并论有点超纲,会的人多,但会的人基本不搞自动化,所以在自动化这方面用的不多,个别调试工具,网页版的配置工具等会用到,还有就是后台服务大多就是监听和解析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和C#差不多,基本一样,宏指令大部分都是这两种,写个简单的逻辑调用对应的内置指令,基本就可以玩起来了。C属于基本语言,也是比较严谨的编程语言,可以写后台服务,可以写逻辑,也可以写应用,哪里都能用,...



那这样的话 我C语言没基础  我是电气拓展 学习C++或者C#更加适合于我

网友B(2023-01-14):
引用 网友A:
vb和C#差不多,基本一样,宏指令大部分都是这两种,写个简单的逻辑调用对应的内置指令,基本就可以玩起来了。C属于基本语言,也是比较严谨的编程语言,可以写后台服务,可以写逻辑,也可以写应用,哪里都能用,...



感谢指导!